看看这块联想D185WD是不是屏坏了

楼主(2011-06-02):
今天接到一块被改装过的屏显示故障见图,大伙帮忙看是屏不行了吗?还有救没?此屏
原来电源板坏过,已被前维修者改装  。

改装情况:电源部分保只留了全桥和大电解,增加了一个12V
的杂牌适配器,还增加了两个三端稳压7808  7805和超大散热片,

一会儿查下7808是干嘛用的呵呵。

网友:
自己换个电源高压一体板试试呀,只怕7805拖不动驱动板吧

我也觉得有点悬,或许冷机还可以,热机后7805会不稳定吧。

网友:
LZ你这电源板改的太牛了!!如果换完驱动板还是那样就是屏坏了!!80%像屏

网友:
看下屏上的负压驱动芯片是什么的,如果能找到同样的换个看看。

网友:
用个通用板来试一下,那样不会误判

网友:
我明确告诉你,你是屏问题,没得修了。我遇到联想这种情况几次了,我在给联想售后修。遇到过,刚开始也是以为,电压,或者驱动板方面的问题,但是最后全换下来还是屏问题。

网友:
                                                            又发现问题:屏组件背面的铁板被烧了两个小坑,仔细比较观察,是电源板上的元件引脚同时接触到屏后面的铁板所致。这就是前维修者改电源板的原因,两点直接短路了开关变压器的一次绕组---开关管过载击穿---电源芯片损坏---芯片买不到---无法修复---改板吧,大概是这种情况吧。
                                                            检查 显示问题:查驱动板上供电5V   3.3V   1.8V   屏供电5V均正常,14M晶体波形正常,按动电源键和接插VGA线指示灯反应正常,驱动板芯片温升正常,换掉屏线故障依旧基本上就剩下屏上的电路板和屏了!!
                                                             关于7808和7805,他是串联用的,+12V---7808---7805---驱动板,虽不知本次显示故障到前次改装电源板经过了多长正常使用时间,但从改装部件吸附有很多灰尘来看,至少有7——8个月以上,两个稳压IC没有严重发热迹象。
                                                              明天查一下屏上电路板,或者换块屏试试

网友:
屏坏的可能性大

网友:
你先找一个通用驱动板 高压板 外接电源  确认一下屏是否坏掉

网友:
屏坏吧,我这样好几个,开始以为是驱动板坏,换上好屏,原来驱动板都是好的

网友:
这不是LNV  D185WD ,被改的面目全非,貌似屏坏了

网友:
屏坏可能性很大,不过最好换用别的板子试试,如果现象一样就不用说了。

网友:
你这个显示器应该让修电视的修过,修电脑好多都有通用的电源板,改的话是一套,上次接到一台三星显示器,一般高压线圈容易坏,让修电视改的面目全非。简单的问题复杂化了。

呵呵,模块化的维修思路,充分体现了工匠级维修方式的大手笔,杂牌适配器采用大量优质哥俩好牢牢粘在壳体内,增加了设备工作的安全和稳定性-------

网友:
大伙都猜对了,就是屏的故障:拆开屏上电路板,发现有几处被液体腐蚀了,虽然不知这几处被腐蚀的
东西都是干什么用的,但是这么精密的东西在这种情况下肯定会工作不正常,赶紧动手刷洗烘干。

几个被腐蚀的部位

烘干完毕,大概检查了一下腐蚀部位的几只元件,没有明显损坏迹象,嗯,应该可以交工收费了,开机试验,
有两条细线垂直穿过屏幕,一红一绿,这回好像没救了,又仔细查一遍板上的其他微小元件未发现异常,
请众哥们帮忙出主意如何搞定这两条细线,客户说超过150元就不修了,纠结中请高手支招----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为什么确定没的修呢 还有售后就很厉害吗 售后说不能修就不能修了啊 晕了

正确,售后人员的技术也有良莠不齐啊,好在配件齐全。

网友:
回复 网友B:

除非找修液晶电视的还可以 找修大头电视的只能是越修越坏 因为里面的结够直接是天壤之别啊

网友:
回复 网友C:

那叫亮线需要压屏的啊  压屏的话在80-100左右吧

网友:
回复 网友D:

至于此屏的两条亮线,如果问题出在逻辑板上就还有机会修复,如果出在逻辑板通往屏体的几组软排线和硅堆上,可能希望就不大了,我试着在对应两条亮线的逻辑板位置﹑屏体位置按了按,亮线没有任何变化,也许问题还出在逻辑板的某某元件上,或者是细小的印刷电路还有被腐蚀断线的地方。分析的不对请拍砖,小弟学习中-----

网友:
屏坏了。。。但是用用还行的。2个线

网友:
楼主改装的 确实厉害, 关于2条线的话 你解码板的芯片拖一遍试试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