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卡橙灯常亮

楼主(2011-06-02):
有一块杂牌945主板,可以正常开机,但就是网卡的橙灯常亮且网卡不识别,不知道是哪里的问题!请高手帮忙解决,谢谢

网友:
雷击了,加网卡。

网友:
先查南桥,再者看网卡芯片,最后不行,插个PCI网卡,或是USB网卡

网友:
我也遇到过都换变了!也没好! 最后买个外置的改进去的

网友:
加个PCI啊修的话最好把网桥也换了又的话

网友:
弄个独立网卡就OK 了111

网友:
网卡坏了,换一个同型的就可以,加独立的也可以

网友:
一般情况下网络灯一上电就亮的话基本上都是网卡本身坏了。如果换了之后还是不行的就要看网络头道网卡那的几个小阻值的电阻是否开路。查到南桥的信号线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