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到几次了,都没解决。

楼主(2011-06-02):
接到过DELL ,ASUS.的机子,修过板后,装机,进不了系统,提示说要激活,要什么注册码。搞不定,都是换系统才解决的。高手指点一下啦。。。。。。
进不了系统

网友:
没有遇到过

网友:
没遇到过,,,,,,,

网友:
从来 没见过

网友:
DELL 修过显卡后要在BIOS里调硬盘的工作模式,ASUS机修完后有可能有BIOS密码,坛子里ASUS密码表,按BIOS日期查就行了.

网友:
你装的系统有问题,换了主板,BIOS不一样,所以要提示激活,重新换个系统

网友:
可能是时间不对吧

网友:
那就是系统问题吧,在系统里应该可以设置一下不提示激活的。

网友:
没遇到过这种情况 最多是蓝平 跟BIOS密码的

网友:
没遇到过,可能BIOS还原出厂设置应该就好了

网友:
楼主运气那是相当的强大啊 没遇到过

网友:
从来 没见过
本文来自:迅维网(
www.chinafix.com.cn
),详细出处参考: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415993-1-2.html

网友:
装的肯定不是盗版的系统

网友:
一般是你刷写新的BIOS了,,

网友:
这种问题没见过,好多都是进系统蓝屏

网友:
这种问题就别讨论了啊,只要重装系统能解决就谈不上什么问题啦,浪费脑细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