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 联想G450如何清除BIOS密码

楼主(2011-06-02):
如题,请高手解答!!!!!!

网友:
看看内存槽,无线网卡附近有没有passclean这种小点,短接下

网友:
用编程器刷下

网友:
还是短接下了来

网友:
人人都想用一和简单的方解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以前倒没这样干过哎  有机会试试

网友(点评):
这个英文全称就是clear password清除密码

网友:
再输入bios密码的时候按三次回车试试,我也是跟别人学的,不知道是不适合这款机器

网友:
这个放CMOS电.不行吗

网友:
BIOS  放电  短接 触点  刷BIOS

网友:
跟电池放电原理是一样的。仁宝电池是焊板上的,取电池容易弄短路,伤到电池。短接CLRP比较安全,另外有很多机器CLRP做在内存槽下面,短接起来也比较方便。不用拆整机

网友:
短接CLRP1,我试过了,怎么不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