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供电电压是多少

楼主(2011-06-02):
(无正文)

网友:
0.8到1.5左右,关键看PDF设计,上面VID写了的

网友:
这得根据CPU,  VID,南北桥芯片组来确定,只能说大概范围在0.85V到1.5V之间,多数情况在0.9几到1.2几之间。

网友:
一般在0.9-1.3之间吧

网友:
不同机器,都不一样!就和以上各位说的了,0.85—1.5左右吧!

网友:
正常情况下1V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