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50e屏幕暗

楼主(2011-06-02):
今天有款r50e的机器,屏暗,一般都是灯管问题。但是拆下来测试发现不是屏的问题,所以推测可能是高压板不工作,但不知道高压板工作信号是哪个

网友:
楼主,换个高压条试下哦。

网友:
量下来,所有信号都是好的,于是把问题锁定在高压板,后来发现高压板保险坏了,换了个保险,发现还是屏暗。。。傻眼了,后来一想,再测灯管,发现灯管也是坏的,一头都烧焦了,换完灯管,问题解决

网友:
楼主这个机子的休眠开关容易出问题引起暗屏,看一下是不是。

网友:
休眠的话 应该看不到背景图案的吧  不知道LZ这个看不看的到

网友:
屏暗,能看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