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内存供电电压是多少

楼主(2011-06-02):
请各位多多指教。。谢谢。

网友:
笔记本还是台式机?

网友:
大概区分一下吧:
P4以前的是2.5V  1.25V
迅驰的1.8V   0.9V
高端的1.5V   0.75V
只是个人理解,仅供参考,如有不妥请指正,谢谢。

网友:
新的机器上有些在内存条上会写目前大多数ddr2以上的是1.8-1.5v左右

网友:
大部分1.8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