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B板C相

楼主(2011-06-02):
昨天就坏了一块PB板,是C相IGBT故障,今天更换。工

具要用一把100W电烙铁和一台真空吸锡器。

先吸四个小焊点,烙铁一边加热,一边吸锡。触发按钮只要

一下就可搞定。

大焊点需要点技巧。第一烙铁头要有足够的热量,并且烙铁头与焊点接触处要含锡,绝对不能氧化。第二要用低温焊锡。第三在待吸焊点处要有锡膏或松香,增加锡的流动性。

第四吸嘴要贴紧焊点,不可漏气。第五动作要快。

这样下来一个大焊点一般需要吸五六次可搞定。

吸空的焊盘。

取下IGBT,清理残锡。

IGBT上臂损坏。

还上新的IGBT模块。焊接时要用低温焊丝,这样有利于焊点成形,不容易损坏PCB板,也方便以后拆焊。下图就是普通焊锡与低温焊锡之对比。可以看出低温焊锡焊点光亮平滑,而普通焊锡焊点无光泽成形差,温度要求高,不利于以后拆焊。

IGBT更换后,要检查损坏原因是什么所导致损坏。IGBT工作在低速开关状态,因此工作时损耗很小。一但进入线性区由于过大的功耗IGBT立刻损坏。还有另一种原因,可能PB板的某些原因使的斩波频率过高,导致开关损耗过大而损坏。
在检查驱动电路中发现了疑点,3120的输入偏置电阻发生变化,位置如图。

该电阻标称为1.1K,实测是5-7K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