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承认,当我拿到这样的CPU时,我杯具了..........

楼主(2011-06-02):
         我在淘宝买了2个二手AMD 940针的cpu,在测试CPU的过程中,其中一个cpu的盖子竟掉了出来,见到里面的核心了,测试是能点亮的。我不清楚是卖家cpu本来就这样,还是我用力不当造成。反正我没有去找卖家退货什么的,确认货款了。现在想请教大家的是,怎样才能贴合在一起?外围一圈的黑胶熔点温度是多少呢?有没有哪个兄弟碰到这样的神马事情?
上图:

PS: 听各位兄弟的,我在里面加了点散热膏,然后用502胶水粘了起来,用软件测试了30分钟,没有问题,不幸中的大幸吧!多谢各位热心的兄弟们!

网友:
正常的,台式机CPU拆开就和笔记本一模一样,以前我试过

网友:
兄弟,你运气可真够好的,还没有见到过CPU掉盖的。。

网友:
那个盖子只是个散热片而已,不装也没关系,但你必须加一个铜片了

网友A:
真的是“杯具”你可以去找修投影机的师傅看看,他们平常修灯泡的时候用到的那个胶水

网友:
这就是台式机的cpu呢,现在想知道的是怎样才能把那大块的散热片固定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真的是“杯具”你可以去找修投影机的师傅看看,他们平常修灯泡的时候用到的那个胶水

我在农村小镇上呢,这里不要说修投影机的师傅,就是连投影机我都没有见过,惨吧?

网友(点评):
悲剧老火哦

网友:
这个U修过的 用不了多久

网友:
直接扣回去就可以散热用了

网友B:
兄弟你杯具了  这种很明显是修过的CPU 一时半会不会出事!AM2 CPU好多是用风枪吹一下就能用几天的 但是是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兄弟你杯具了  这种很明显是修过的CPU 一时半会不会出事!AM2 CPU好多是用风枪吹一下就能用几天的 但是是坏 ...

是啊,我也认同你的说法,但我找不到直接的证据和淘宝卖家说。想想,就算上当受骗一次吧。

网友C:
呵呵呵。你在拿502粘上。退给卖家咯

网友:
这样的还是第一次见  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C:
呵呵呵。你在拿502粘上。退给卖家咯

昨晚确认货款啦,不能再退了,也就这样吧,花钱买个教训!

网友:
那你就说不定时蓝屏啊 ,换一个也好啊

网友:
用胶水就能粘啊    楼主 你是第一次见到过么

网友:
估计这个CPU是被卖家给拆开加热过了,用502可以粘,不过不要滴太多,CPU中间先涂好散热硅脂。

网友:
估计悲剧了,按理说不可能这样会掉盖

网友:
第一次见到这样的事情,退货了,找个理由就成

网友:
`````  到处都是猫腻呀 ···  CPU 也能修  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