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6-02):
同方的上网本,把南桥,EC,网卡都拆了待机还会在0。1,头都晕了,东西都在的时候触发去0。34掉电,还能再拆什么呢
掉电

网友:
思路有问题,考虑供电

网友:
你量量3 5V的对地阻值,还有能触发上去,可以暂时不管短路的问题,因为很多时候即使有短路,但满足了电源时钟复位还是可以亮机的

网友:
那么在0.1A时,用手摸主板哪里发热啊?待机短路,应该能感觉到的。

网友:
触发到0。3会掉下来,就CPU的电压像没出来,像没出来,掉的很快,触发以后,POWER灯和冲电灯换着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