秒杀盈通G9500GT

楼主(2011-06-02):
今天,客户拿来张盈通G9500GT,上电就掉电。简单,不用说一定是12V供电短路了,一量果然这样,供电的两个场管Q9,Q15短路换两个场管,上电,晕,烧了。以为是管子的问题,再换上两个,狂晕,又烧。一看供电芯片:RT9525A,先换了再说,上电,亮了,秒了!

网友(点评):
厉害很,一枪秒杀。。。。。。不错。

网友(点评):
瞎修+盲修=秒杀??

网友:
秒的够彻底的。。楼主人品无敌。。

网友:
秒了,爽了,楼主又赚钱了,呵呵 历害

网友:
不是一次秒,是二次秒

网友:
.......!   管子烧了一次就应该查主供电了!  还要再换管子!    不是浪费么?

网友:
这也算秒吗,我还第一次听过。秒的话应该是一次就算对吧。

网友:
我一般修显卡也是先测供电的

网友:
要修的东西一大堆,什么东西拿到手都东量西测的,你们想不想赚钱呀?这样还不被烦死,直觉,要的就是直觉!

网友:
楼主是二秒,呵呵,我们接到短路卡之后,第一个想到的肯定是场管了,第二个才会是管理芯片,也许这是个坏习惯,但有时这坏习惯也是挺好的,很多情况下真的是可以秒的!!我前几天收了个8800GTS的,直接测12V对地,表笔探到一个核心供电的上管G S极击穿,换之,结果秒了,呵呵!!

网友:
真是高手过招,招招致命啊  对不对拿到一张板就秒杀,  呵呵。首先都是凭 个人经验去修,如果在板子上换几个元件 还是秒不到 , 那就只有老老实实的跑跑线路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是一次秒,是二次秒

网友:
不错,不错继续努力

网友:
秒杀是建立在丰富的经验上的,早几天我修到一块金手指附近短线的,搞了我半天

网友:
以后,我也去秒去。

网友:
这种算是比较简单的问题了,有些显卡的怪问题,要查老半天,还不一定能搞出来。我这有几块显卡导致循环跑C1的,修了几天都没修出来,烦

网友:
咳咳,,楼主厉害,,的确是秒了,佩服,,

网友:
个人觉得  显卡 除了高端的  有维修的价值  其他 实在不多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单单修高端卡你能收多少钱??

网友:
嘿嘿 楼主太马虎这样的故障要二次才秒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