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州天运1550跑道LOGO掉电,

楼主(2011-06-02):
此板不插LVDS可以上电跑一会,但时间久了也会掉电,在掉电之前量测南桥电压时发现有一个2.8电压,奇怪怎么会有一个2.8V,我就在想会不会是3.3偏低造成,首先测量3VPU时果然偏低,正常是3.3V,不良为2.8V,此电压为1084的一个MOS管转出,更换后电压OK,,插上LVDS不掉电了,高兴了一下,进系统测试一切正常。在到第二天可以开机OK.此板个人认为:为3.3Vpu转的主板各芯片用的3.3v电压,正因为3.3偏低导致LVDS上的供电偏低无法驱动显示器显示,功率不足,主板起了保护!所以不插LVDS可以正常开机,插上就不行了!!

网友:
刚修一台神州承运的l710t 到LOGO死机的 加焊北桥OK了,

网友:
是什么BGA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