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A8E不触发

楼主(2011-06-02):
A8E 待机0026,触发不能上电,VSUSON 3R3V,SUS PWRGD 3R3V,PWRSW#有跳变,PM_RSMRST#3R3V,PM_PWRBTN#不正常,一会高电平后,不触发会变低电平。求个思路。
不触发

网友:
不是不I/O挂了哦

网友:
换IO,也没用呢

网友:
手先要保证IO的VCC RTCVCC EC_RST PM_RSMRST# PWRSW# LID#都为高电平,才可以触发的。

网友:
PM_RSMRST#应该是到南桥的吧.挑起EC的该脚位,看看
确定是EC还是南桥问题.

网友:
做了个南桥,电流到1.13,就不动

网友:
A8E不是靠EC触发的

网友:
这款机器是可以自动触发的,所以最起码要出现3V5V待机,这是属于触发出来的待机,如果没有,可查查其为何没出来的工作条件

网友:
人家说了RSMRST有高电位,PWRBTN没有变化,要不把EC上的引脚撬起来,看有没有变化,来判断是南桥还是EC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