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CS RS740M-M V1.0A点不亮求解?

楼主(2011-06-02):
今天收到一块2代ECS RS740M-M V:1.0A的主板。上假负载通电+3.3v灯亮  短接开关机针复位灯亮下灭了,-12V 不亮,+12V +5V、+3.3V常亮。再次触发RST针复位有跳频,点一下亮一下。 偶还发现位于PCI插槽旁边有个CET ceb65a3管上假负载发烫,不知道会不会是它引起的,还有这个是什么管啊。搞不懂??如图

网友:
我一直郁闷  所谓的“点不亮” 到底是个什么玩意啊?   是不能上电还是无信号到显示器?       这第一步故障都没有描述好    谁能帮你忙啊?

网友:
上电不跑马。

网友:
回复 网友A:

也就是无信号了

网友:
看你说的 好像是不跑码  先查下 供电 时钟 复位  不跑码的检查起来有点麻烦

网友:
回复 网友B:

12V插上的时候,有复位,不插的时候就没有。

网友:
没有
12V插上的时候  是小四口吗
查下他是不是有问题啊

网友:
干一下桥,一般会好的!!!

网友:
没有说详细啊,是北桥啊,不要干错了!!

网友:
这个板子我记得时钟IC坏得很多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12V不接,当然没有复位了

网友:
我以前是这么做的,加焊时钟芯片,或者换掉,再换个电源IC,搞定了

网友:
回复 网友D:

纠正下:12V插上的时个没有复位,不插的时候有?

网友:
查下12V是否短路

网友:
回复 网友E:

没有短路啊

网友:
不插小四口无CPU供电哪儿来的复位?不要只看诊断卡的指示灯。
即使某个设备的复位测试点有复位电压也很可能是假的,跑码的前提应该是CPURST#吧

网友:
看你的描述是复位已经有了    再不跑马 就看其他的咯 桥虚···· BIOS ·数据坏···    所谓跑马就是执行BIOS里的数据的过程 ···

网友:
回复 网友F:

目测除了看检测卡之外还有别的好方法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