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HP600,电池不能触发(需外接电源才能开机),检测待机电压正常,可能是EC坏吗?

楼主(2011-06-02):
一台神舟优雅HP600,外接电源或者外接电源+电池都可以正常开关机,单独电池无法开机,此时触发,电池指示灯闪3下(表示没电的意思)。
这时只要外接电源,就可以触发,且可以给电池充电。只要屏幕一亮,拔掉外接电源,就可正常使用。

进系统可以显示电池剩余电量,电池满电可以用1-2小时。

充电管理IC: MAX8724,可以充放电,这个IC应该是好的。
EC:KB3926QF A1 ,搜遍网络找不到PDF资料,无法检测电池接口好坏。
单接电池,有系统待机3V5V。所以我认为是EC误以为电池电量不够导致无法触发。不过为什么进了系统,又能识别电池的真实容量呢?

第一次碰到这样的故障,又没有图纸,无从下手。

网友:
单用电池时测公共点的电压,让后再测IO的工作条件都满足不?

网友:
等待高手解答

网友:
3楼的  你学习什么啦   人家什么都还没有说到你就学习了啊  晕哦

网友:
小弟是这样想的
一种情况,电池电量,不够瞬间开机的电流;(怀疑电池)
另一种情况,有地方虚寒(怀疑主板)
我见过供电芯片,接口虚汗的。还有就是电池铜片,最边上那个,电压检测信号针。
托焊下

应该80%能修好
修好了,给小弟加一分哟。呵呵

网友:
,开机瞬间电流大,估计是电池性能不良造成

网友:
刷个BOSI旧好了吧。。。那些地方会虚焊吗,想的太简单了

网友:
电池的可能坏了!

网友:
是不是在系统下,显下不了充电吧,能认得到电池吧,电池坏的可能性比较大,先排除电池吧

网友:
供电芯片元件???????

网友:
楼主 先换电池,既然系统已经认到电池了。就不关ec的事情了,

换了电池如果还不好的话,查一下电池放电回路

网友:
静等结果!!!!!!!!

网友:
查放电回路吧......

网友:
期待高手解答。。学习中。。。。

网友:
看起来貌似有点简单,但又说不出来哪里坏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