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NC6400 RUNON信号不正常

楼主(2011-06-02):
加电后几秒掉电,测B电压不正常,测转换场管的G极控制信号RUNON 不正常,偏低,应该是19V左右,现在只有4V多
断开J34,拆掉电容C120   把3个转换管子都拆掉,像U13等,RUNON竟然还是4V多,R139   330K换了也不行

网友:
大家快来瞅瞅,怎么怪事都让我遇上了啊
把图纸中R139下端抬起来,R139两边都有19V,只要把下端连接上就被拉低成4V多,不知道哪还能导致拉低

网友:
现在只能换成个小点的电阻凑合着用,不过还是不明白哪出问题拉低了RUNON

网友:
现在又出现问题,关机一段时间后再开机,电流上到1A左右摆动2下就掉电,再开还是这样,第3次再开就可以正常点亮使用了,CMOS电池有电天哪到底哪不舒服啊

网友:
那你还是没有把最根本的问题处理掉啊

网友:
找不到根本的问题所在啊,不觉得奇怪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