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NC6000无CPU供电维修实例

楼主(2011-06-02):
         HP NC6000开机电流跑0。35,测各组供电都正常,只有CPU供电没有。于是找来图纸发现
CPU供电芯MAX1987的条件V+有18V,而VDD,VCC只有0。6V。

而VDD,VCC是由+V5S提供的
在PDF中搜+V5S找到这里

测得+V5A有5V电压,而+V5S没有电压。
在料板找到一个样的场管把q1046换掉后
测得+V5S有5V电压。
但CPU供电芯片的VDD与VCC还是没有电压。
于是从q1046的+V5S,飞到CPU的+V5S。

再开机试一下OK了。

网友:
这个机器的通病好像就是CPU供电吧,,一般像这种机器直接过来就是先上CPU供电

网友:
这机器通病是CPU供电IC虚焊

网友:
呵呵  又是一个通病  长见识了

网友:
刚开始  学笔记本   再论坛上 多多看经验贴

网友:
怎么老是虚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