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决 9600GS灰屏

楼主(2011-06-02):
一块影驰9600GS 显卡不能装驱动 一装驱动就灰屏 然后就没反映了 干过GPU 显寸 故障依旧 他们说装原装光盘的驱动 才行 可是还原了系统还是不行 之前的系统就是 原装光盘上面的
显卡

网友:
看看是不是真的9600GS先,可能是假卡

网友:
驱动不对吧。。要不怎么会灰呢,,

网友:
硬盘上有错误吧

网友:
不知道 是真的还是假的 上面是标注的9600gs 你们以前见过这类问题吗? 式了好几个驱动都不行 进PE 或没驱动 就可以进桌面 装上驱动就灰屏

网友:
这种情况 GPU坏的比率狠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