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X05 开机不显,电流跑到0.58A。。。电压正常

楼主(2011-06-02):
三星X05 开机不显,电流跑到0.58A。。。电压正常
三星

网友:
没思路,CPU供电0.97V,北桥1.35V...内存正常

网友:
工作条件。。。。。。。???

网友:
楼主。X05 可以上诊断卡的,可以先看一下能跑马不,在做下一步打算,
我记得三星X05 散热片很容易堵死 855GM的北桥容易虚汗

网友:
cpu供电正不正常。。。。

网友:
所用电压都正常的话 就干北桥了啥

网友:
先代换CPU试试,不行的话加焊显卡吧。

网友:
焊了北桥,OK了,谢谢大家

网友:
三星的电流这么低啊

网友:
CPU电压有点低吧 看下PG信号都正常不

网友:
南桥加汗下 应该是南桥的问题

网友:
焊了北桥,OK了,谢谢大家
本文来自:迅维网(
www.chinafix.com.cn
),详细出处参考: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416117-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