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海尔w66开机不亮电流直接到0.48

楼主(2011-06-02):
客户拿来海尔 W66 说开机后鼠标不动为死机状态,没办法强制关机,说以前出现过这情况,关机后重开就可以用了,但今天不行了,开机可以加电,电源指示灯亮但点不亮机器,等了很久不出现海尔的LOGO.拿到手后就按这个机器的显卡通病给修了,可是开机还是不亮,接直流可调电源,开机看电流直接跳到0.48就不动了,机器看来没复位CPU应该没工作,以为CPU故障,换CPU 开机电流直接跳到0.55不动, 就想刷个BIOS看看吧,刷了还是故障依旧。我也没量cpu供电就直接加焊了CPU电源管理芯片,开机后电流有跳变了到1.3了,断电接屏 开机测 海尔LOGO出现了。把机子装好上硬盘测1小时没问题。

网友:
运道好呀加焊就可以解决问题

网友:
加焊gpu的时候把cpu供电弄虚汗啦??

网友:
楼主有点太冲动了  没有弄明白原油 先干了不行再说哈哈哈

网友:
加焊 高手
问大家一个问题我接一个笔记本 联想N220  在测高压板供电时  不小心短接了下  高压板开关和供电(12V)
发到专业修笔记本那里  说南桥坏  有这可能吗  新手对高压板控制不清楚  望高手解答下 谢谢

网友:
楼主修机器。靠的是运气!

如果加焊了cpu供电还不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