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N220 高压板短路 可能引起南桥坏吗 ?

楼主(2011-06-02):
我接一个笔记本 联想N220  在测高压板供电时  不小心短接了下  高压板开关和供电(12V)
发到专业修笔记本那里  说南桥坏  有这可能吗  新手对高压板控制不清楚  望高手解答下 谢谢

网友:
首先说的是一切皆有可能。但我想问的是短接后你的电脑是什么故障,是能开机不亮,还i是不能开机了。如果南桥有故障多数不能开机了。(USB故障除外)如果是开机不亮,你应该外接显示器看看,如果外接显示器是正常的情况,多数是高压条坏了。

网友(点评):
对,完全合理的检测思路。

网友:
不开机了  那就是南桥问题了

网友:
不一定吧????

网友:
一般来说,量高压板短路,有机种可能,

vcc对地短路,也许重新插电能好,

VCCD对亮度控制或者en短路了。ec挂的可能性大 ,

南桥这样一般坏的比较少

网友:
我觉得坏得可能性少

网友:
查电路看一下不就知道了

网友:
这样的短路一般EC挂了,本人有次酒后修机,就搞成那样了!

网友:
这种情况好难说的!!一般南不会这么容易坏的。什么牌子的机器呢??
有图纸吗??发过来帮你分析是一下就知道个可能性有多大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已经 发到维修店  去修了 说南桥挂了 我都在怀疑

网友:
联想的N220  感谢大家的回答   短路后 就不触发了  我这没设备 就只有发到其他地方去修了  说南桥 挂了

网友:
跟楼主探讨下哈,一般典型的高压条引脚4个主要功能,供电,开关,亮度和地,很多机器的供电脚都是公共点的十几伏转换过来的,开关一般3、5伏,楼主你把供电和开关短接后,就是给本身3/5V的开关脚加进了十几V的电压,很可能坏了东西,但坏了哪里呢

回想下高压条开关是谁控制的,一般有以下几个地方控制

1、显卡控制,2、键盘上的屏幕开关键(休眠键)控制,或者说EC控制,3、还有个休眠开关控制,这三个控制信号都是经过一些列逻辑电路来共同管理开关信号的,

一个一个查就知道了
一般最先查的肯定是高压条,把高压条取下来,开机看下供电开关亮度信号电压是否正常,正常换个通用高压条就OK,

哪个不正常就修哪个,高压条供电脚一般不会坏,因为它被拉低而已,查开关脚所连的东西,

很多机器的高压条开关脚是连着一个5脚门电路再到前面的各种控制逻辑电路,在屛线接口或者高压条排线接口附近,不出意外,除了高压条的控制IC挂之外,一般就是它挂了
另外楼主说之后不触发了,那跟触发、和高压条有关系的地方大概只有EC了,换个EC芯片看看,

网友:
一般的话经常就是EC 坏了,南桥坏的可能性小,我修这机器还比较多,很少出现这种可能,估计是哪个维修的人像收你多点的钱就说是南桥吧

网友:
谢谢 大家的回答  下次我不会找他修了  重植显卡BGA 神舟本 收我150  我都无语了

网友:
我想 换了南桥是很 明显的把   这次我要拆开看下  到底换了没   他还顺带了一句EC 那边小问题 帮忙处理下

网友:
大多机器都是EC开启的  少数的为显卡

网友:
修机器一般想多挣钱就会把问题往严重的说。

网友:
这很难说,他把问题严重化了也有可能……

网友:
呵呵还是你把自己的技术练好 。才是解决问题的最好办法啊  ,靠别人给你维修还想别人不赚点钱 ,那是不太可能的啊 !嘿嘿

网友:
对 只有自己有技术 什么都不怕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