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分析下T713SH-BNQ这个显示器电源指示灯闪烁,如何修啊

楼主(2011-06-02):
请大家分析下T713SH-BNQ这个显示器电源指示灯闪烁,查的故障在其p302信号线上,其上的13V和5V都无电,把5V这个线拔后,电源指示灯不闪烁,是不是视放块坏了啊,还是什么问题,请赐教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顶啊
各位大虾啊都没有遇到过同样的问题吗!!!神啊教教我啊

网友:
你把CPU拆掉,指示灯也不闪。

查一下负载有没有短路吧。

网友:
5V供电是要有的,它是供CPU的,没有它怎么工作 ,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先要确定开关电源本身是否正常,再查后面的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