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加焊要用到什么设备

楼主(2011-06-02):
请问大家在判断出显卡上的GPU或显存有存在虚焊的故障时请问如何来加焊解决故障 用热风枪可以做到么(最好介绍一下具体步骤谢谢)

网友:
用热风枪也可以加焊哟 。但是那个对焊接技术要求比较高。还有就是现在的显卡都是无铅焊接技术。用热风枪焊接的成功率不高 并且基板还容易冒泡。建议用BGA机器

网友:
不可以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tpost.html#lastpost

网友:
感谢各位网友的热心回复这下我了解了,我有一块9400GT的显卡是屏幕上有规则的彩色竖条也不知道哪坏了我想自己弄弄但是只有热风枪不知道能不能弄所以发贴问问

网友:
现在的显卡,有的比主板还难做

网友:
只有风枪不行,得有机子才行,何况你还是不高手,

网友:
显卡有的就是难做,我有一块鑫益嘉的9600gt,用平时做主板和笔记本的无铅曲线根本不动,拆不下来,上温我都加到270了还是不下来,机器用的基地的150.再没敢往上加温度。先扔下了,害怕作废了。很是奇怪

封胶了吧,呵呵。

网友:
回复 网友A:

胆子再大一点。温度再高一点!

网友:
白光风枪就行了

网友:
预热台 加风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