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维修之方正r621

楼主(2011-06-02):
故障 无待机
板好 ESC u41sa
该机到手后上电无待机 拆机后发现PL4无电压 pl3对地阻值为41欧不知道对不对怀疑态度哈哈!既然没电压那就查PU4 的工作条件先查2PVCC0v 他是经过检流电阻pr80接公共点电压的 测公共点有电压 pr80两端没有断线 只有PR80 坏了一测真的180多欧姆了 换了一个新的电阻上去 再测PU4 2P 还是没供电 晕再测电阻又坏了。测2P的对地阻值12欧姆了 哈芯片坏了正好手里有个换上去一测还是12欧姆 查线路没去别的只能说PC50短路了 拆掉后阻值正常了 开机触发一切正常了 说明PL3 1.8Vd对地40欧姆也是正常的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