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F94000GT发热量大?开机就60到70度?

楼主(2011-06-02):
X9系列的显卡最近是不是都这样啊。有没有好点的解决方法啊?换风扇,涂导热膏都不行。正常的操作没有问题,只要也玩游戏马到标到80度左右,而且开着机箱也没有出现什么死机,或者关机等现象,不知如何是好?

网友:
发热量大,是不是散热不好啊,都换了还发热量大,又没出问题,是不是它本来的发热量就大,以前大不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以前没有这样子

网友:
把散热器换掉

网友:
换风扇吧。 一般风扇用久了 转速达不到以前的速度了 。还有就是看看那个散热器是不是被风扇堵上了。还有就是你换的风扇够不够好 要是你换个一般的风扇可能还是解决不了问题哟。风扇也有好坏区别的。我一般遇到这个种问题就换个超频3的风扇 一般都OK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已经试过了,不行的啊就算是最好的风扇也如此啊。就没别的方法了吗?

网友:
NV的东西这个温度还算正常的,多放点导热胶吧

网友:
散热的问题啊。。

网友:
风扇只是辅助的散热的,不起决定的作用的,一试GPU本身的问题,一是可以换个料厚,重,好点的散热片,那效果是相当的好地

网友:
期待的解决方法,值得学习

网友:
大家说得都很有道理,可是用起来温度还80度以上啊。基于达到报警了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