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板无复位怎么修啊,师傅们帮帮忙吧,谢谢!

楼主(2011-06-02):
我是新手。有块精英P4M800-M的主板。故障现象,不跑CPU,显示00,无复位,诊断卡复位灯开机一点都不亮。供电,时钟都有。复位针有3。3V电压。短接后,跑电路到74CH14门电路。有输出电压跳变,ATX电源8脚灰线有3点几伏的电压,跑电路,跑到了有两个三极管,检测也没有坏。测PCI槽,IDE   CPU,I/O。都没有复位的高电平电压。都是0V。CPU还有零点几伏的,也不对。象这种板子一般什么元件坏的多呢,I/O芯片,IT8705    门电路74CH14的能跑到PCI   IDE   只测了这两个跑电路,还能还到I/O芯片。网卡芯片什么的,没测。有的说VIA的芯片组BIOS坏也会全板没复位,是这样的吗,师傅们我该怎么查呢,谢谢大家。帮帮我吧!

网友:
你上的是真U还是什么啊!如果上的真U测量的的U供电只有0.几V的那话那就是不正常的。先内存供电正常。在南北桥供电。后U供电。这些事基本电压要正常。要是怀疑I/O的话 你测量下风扇的供电5V是否正常,如果只有1.几V的话那基本上I/O坏了。你看下ATX电源座下方那管子电压正常不,有遇到那管子坏的引起没复位的

网友(点评):
卡内存,不过电也是测量风扇5V供电就能知道是否是IO坏,这样的话我就省了跑线的时间了,也不会跑

网友:
上面我师傅也说了,供电,时钟还是要正常才可以的。
如果全板无复位的话,你查下南桥是不是发出了PCIRST#
我记得在门电路上可以测量的到,他是由南桥发出PCIrst#信号给门电路
门电路再通过门电路转换出来复位信号给PCI槽 IO IDE,一些设备。具体还是要你跑线
或者找份图纸,
再不行的话,换个南桥试试。

网友:
这种问题我以前遇到过。是I/O问题。还有就是IT8705这个很容易坏。建议可以先吧这个I/O拆下来看看。要是是这个的问题一般拆下后测试卡上面会复位的。如果拆了还是不复位那么就只有看图纸了。没图纸比较麻烦

网友:
分析的很好支持一下

网友:
这个板子 你压座子试试

网友:
头痛呀。看都看不明白,叫我怎么学习呀!!!

网友:
主板的基本供电 内存供电 桥供电 不要想的那么复杂 也许就个小故障

网友:
找图纸了!!

网友:
大家好,这块板子,我拆了I/O芯片,8705,PCI的复位电压有了。短接复位针诊断卡PCE的复位也有跑变,是不是I/0坏了啊,我这里也没有配件,新手。从也是一块坏板子上拆了个8705的芯片,不知好坏。焊上去,还是不行。复位灯变成常亮了,原来没有换的时候是不亮。还有一点,拆I/O芯片的时间把第一脚的PIN的搞掉了。查了一下脚位图好象感觉应该是没有接着电路吧,大家帮我看一下。这故障是不是还是I/O的问题呢,8705的第一脚的功能是DTR2#/JP4    不明白是什么意思。第二脚的RTS2#/JP6。掉的第一脚PIN,找不到和那连了啊。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