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DR2内存系统时钟电压0.45偏低,跑不到线!

楼主(2011-06-02):
本人有一双敏945主板,挡45,今天测试内存电压,发现内存时钟52和171时钟MSCKEB电压只有0.45V,好象正常电压是1.1V左右,内存其它电压正常。本人才学习主板,跑线找不到这二个钱到什么地方?IO是8712。

现在想问:一 这二个时钟电压正常吗?
                 二 这二个电压是谁发出的?
还请知道的明码一下。

网友(点评):
电压忘记了,内存时钟是北桥发出的 。

网友:
没有人回复啊,给好意见的加分!在线等!

网友:
找一个945的主板图纸 参考下。

网友:
上边是别的图纸,在网上就没有找到这个板子的电路图。

网友:
DDR VTT 供电不是北桥发出,应该是 0.9v,查一下上阻电阻和供电 (图不是双敏945主板)

网友:
DDRVTT是0.93是正常的,就是上图CKE二个电压不知道0.45是不是正常!

网友:
正常的。找别的原因。

网友:
45 是北桥空焊。只要不报警都不是时钟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