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LPC問題,

楼主(2011-06-02):
請問LPC問題,測量LPC_LFRAME#波形能否知到是否過內存,或過顯卡

网友:
实际是不能的,唯一能确认的是有没有走码。跟看电流是一个性质的,粗略判断。

网友:
如果lcp针信号有跳变了,有条件的话,飞个诊断卡吧,那玩意准确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