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6535s 加电无显

楼主(2011-06-02):
朋友的机器  拿来的时候不显示  电流在0.7-1.0之间跳变  感觉是桥问题  拆机 去完北桥红胶   在试机  结果亮了       想着肯定是桥的问题了   上360 BGA 加焊     结果电流又在跳变了   郁闷   重值了  现象一样    是不是北桥坏了 在论坛上看到很多说CPU  U座也会坏    手头上没新的桥  是不是改定个试下了      PS   今天机器已经修复 就是北桥坏了 定了个换上就OK了    就是朋友 的机器 没什么利润

网友:
今天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 可是没修出来

网友:
现在的问题是要确定是哪里的问题  感觉暖了下 能亮  其他应该都是好的   这样的机器太难搞了

网友:
看电流跳变几次啊

网友:
电流一直在跳变 有没有人修过这样的

网友:
机器什么配置,北桥什么型号

网友:
怎么不焊显卡啊。?

网友:
我前几天修了一个这个型号,换了CPU就好了!

网友(点评):
HP 这几款机器CPU是坏的多 问题是我刚开始的时候暖了下桥 机器能亮的

网友:
换个CPU试试

网友:
换个CPU试试,不行的话焊焊底座

网友:
这机器,最容易出的问题就是CPU供电偏低,如果CPU供电在1V以下,请先换CPU,不行就做CPU座,再不行就焊北桥.三板斧99%搞掂.

网友:
先换个CPU试试吧,QL的很空易损吧,前几天修过一台华硕的也是这问题

网友:
AMD CPU有这种情况,CPU座接触不好也会这样。

网友:
跳变 是cpu问题

网友:
6535s 的bb 去年没有修好,故障和你的一样的,做了北桥不行,又做南桥还是一样的,
动了桥后,cpu又不敢发新的呢 更换主板 cpu又点不亮 买了新的cpu 不跳了 接着内存又是坏的,我亏呀,全退了,,客户又催,别的事情 又多,我无语(二修机器)

网友(点评):
对啊 现在手头上也没新的CPU 现在是看到这样的机器就怕

网友:
新手,来学习了.

网友:
cpu的问题吧,,不过这样的机器我一般上都退了
很容易返修

网友:
回复 网友A:

桥是  216-067402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