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 如果主板一开机就给复位信号会产生什么现象

楼主(2011-06-02):
求解 如果主板一开机就给复位信号而不是延时发出会产生什么现象

网友:
不跑码
复位灯一直不亮。

网友:
有些板子,上电复位都是正常。但是电压出问题。
如果你不去打电压的话死都修不出来。 应该灵活运用。不要以为复位正常就代表前面的都正常。

网友:
复位正常 前面的条件一般没问题  只能代表大多数板  我就修到过  内存供电没出来  CPU  已经出来了  如果你不去量  是不会发现问题的

网友:
因该是pg信号吧我没遇到过第一次听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