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电路的一个疑问?请专业人士指点,不胜感激!

楼主(2011-06-02):
图中红圈处是一个稳压二极管,书中说此二极管如果坏掉的话,不能开机?为什么呢?如果说是为cmos电路提供一个工作环境的话,那纽扣电池那一路也能提供啊!不明白!请高手指点,我是新手,自学ing!谢谢!

网友:
这个电路,你说的那个二极坏了,也是能开机的,但是其它主板的电路设计中,就不一定了,板子和板子的电路,设计是不同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要是真这样的话,那张军写的这本书,看来就存在问题!误导我们新手啊!

网友:
呵呵,也不能这么说,要灵活啊,人家写书的也没有说一定,都是这样啊!!

网友:
这个二极管是整流用的,当主板没有插上220V的时候,由电池供电,当插上220V时,5VSB经过1117转换为3。3V通过二极管给CMOS供电,取代了电池的供电,这样电池可以更省电。

网友(点评):
单单从这个电路图而言,先不管省不省电,没有这个二极管,开机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
有的稳压二极管是可以取下来不用的

网友:
取下来就一直用电池的电了 。

网友:
我看图看的不清楚·似乎是117转换出来的 3.3V的电路··给南桥的VCCRTC 的电吧···稳压二极管坏了应该就是没3VSB了吧·以前修MP3 稳压二极管坏了·就不开机- -一个道理吧·我新手 说错了  希望指点·。

网友:
哦 忘说了似乎BAT电池也要经过稳压二极管提供VCCRTC。- -你那图我看不清- -

网友:
vccrtc 应该是直接更给南桥的 电池不具备这个条件   只有 1117转过来的才是直接给南桥的
可能问题就在这里吧   个人只能理解到这里了 图有点不清楚 有的看不到

网友(点评):
我个人认为,你的说法是错误的,vccrtc这个供电,电池具备这个能力!

网友:
看基地老大月饼的免费试听教程,你就会明白

网友:
我知道是可以的 但是在这个图里  他都是经过电阻的 而且都是很大的 还有 这个图的PSON是否能得到持续的低电平呢 ?

网友:
回复 网友B:

所以说,单从原理而言,开机没问题,但从续航能力而言,二极管坏了,开机肯定就不靠谱了!谢谢您的关注!大家共同学习!

网友:
通电后是  电源给你主板供电 保存CMOS  断电后是  电池供电的 ,, 如果去掉了 关机在开机时间就会变了 ,,,

网友:
也看不太清你的电路图,不过大家有没有注意,3.3V经过二极管后有一路直接连接到南桥,如果是南桥待机需要的待机3.3V,南桥没有3.3V待机,当然是不能开机得,再次强烈建议以后各位能把图编辑的清楚些。

网友:
看上图 主要区别就在于 3.3分两路,一路到南桥  一路给RTC   二极管坏当然开不了机了

网友:
有的板这个二极管坏了 一样可以开机   可能只是保存不了COMS信息而已

网友:
回复 网友C:

给我个视屏看看

网友:
网上视频多得是,刘坚强自学主板维修,我觉得比较适合我,不知道对你怎么样!

网友:
南桥得不到稳压二极管过去的平稳电压,南桥内部的LDO是不会工作的,它不工作,晶震也就不工作了,

网友:
1117把5V转成3.3,大于电池的,供给桥,我不知道去掉能不能开机

网友(2012-03-07):
准确的来说应该是如果那个二极管坏了,而且电池也没电的话就无法触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