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540NB驱动板维修

楼主(2011-06-02):
此机原板坏了,后来网购了一块,用了三个月左右又坏了,有修过的朋友指点一下。
故障现像是指示灯亮1秒就灭,高压板和电源板都换过了,还是这个现象所以估计是这块驱动板的故障了。
电源板13V 和5V 输出正常,接上驱动板后,13V上升到14.75左右,摸摸元件也没有发热的地方,也不知道从何查起。

网友:
换mcu,重刷程序,一般都是这样处理的,不过具体的就得看情况了。

网友:
使用这种MCU的驱动板,你还是换通用驱动板吧,叫根治!

网友:
这个MCU是WT61P4的,理论上不是很容易损坏,查各电压是否正常,正常的话刷MCU程序应该可以好的。

网友:
不懂,看高手们回复,知道了。。。。

新安江 -2 严禁灌水、广告,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网友:
三星540驱动板故障率不高, 测驱动板电压是否正常, wt61p4程序损坏也不高.

网友:
这板子没有那么巧只三个月就坏吧?是不是按键有漏电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