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请教 夏普2718的问题

楼主(2011-06-02):
夏普2718 打印和复印的时候出来的文件 一半有字 一半没字
是什么问题 排除纸盒纸张没放好的原因 设置的也没有问题
具体是什么问题呢 请各位大侠们给点提示
谢谢了
文件

网友:
惯例自沙 等待好心人

网友:
把光路清理一下 一定是激光发生器那块的异物

网友:
也有可能是转印电极丝脏污导致的

网友(2011-07-11):
先复印到一半 打开侧门 看下鼓图像 ,鼓图像正常就是转印部分问题,如不正常就去查光路,包括激光器

网友:
走纸是横向还是纵向。是横向一半,还是纵向一半

网友:
是激光器里的六棱镜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