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不充电问题

楼主(2011-06-02):
今天接到一台HP的机器,客户说不充电。这一般都是电池坏了充不进电,还有就是主板的充放电电路有毛病了。当时也没往别的地方想,就先测试原先的电池--没电。由于手里没有这样的电池,订购一块电池回来似乎有风险(万一不是电池坏了呢),二话没说,给机器啪啪的拆开了,客户看着心急就丢下先走了,我测了充放电电路,一切都正常,没有毛病,难道真的是电池坏了?之前碰到好几台都是电池坏了,就不多想了,打个电话给客户说需要更换电池,客户也同意了,一切OK订购电池。第二天到货了,给新电池装上,完了。依旧不充电。这可是新电池啊。当时懵了,就盯着眼前的机器这么瞅着。发了一会儿呆,看到旁边的适配器(它坏了??)换掉,开机。充上了!!!原来是这家伙病了。。。觉得自己挺好笑的,这么简单的一个问题,我费了这么大事儿。

DELL HP的适配器就是会这样.因为是三芯线.接口中间多一根针.如果中间的线断了就不能充电.同样适配器可以正常使用.很多时候我们都是先怀疑电池.还有触模板失灵很多时候都是因为适配器造成的

网友(2012-02-27):
外接的东西都还没检查..就换电池....晕....还说会查充电电路....真的不明白

网友:
这种情况一般都得先去电池,外接一下适配器检查一下的吧。。。。。

还有显示屏,我发现个别同行显示屏不亮从来不外接一下的。。。。

网友:
这种情况在HP,DELL机器上应该也会比较容易出现的,应为这2个品牌的很多机型的适配器都是3针带侦测的,如果侦测针出了问题是会出现这种情况的,特别是DELL,很多型号侦测不正常就直接不让你充电

网友:
吸取教训,要简单的先来,再想复杂的。

网友:
呵呵,把小的问题忽略了、

网友:
你那HP 应该是大头的电源吧  只有那种电源最容易出问题了  中间那根针没电压  是不行滴

网友:
学习了,这真还没想到!我的第一印象也是电池(管理)坏

网友:
是这样吗,学习了,检测针通常是到EC的,好像是3V左右。

网友:
呵呵,这个问题也见过,怎么检都正常,还有就是适配器也没换,电源线是坏的,坑人的两块钱的线

网友(2012-06-13):
充电电路怎么会关适配器问题呢?难道是适配器的电压偏差太大了?影响EC发给充电芯片的保护信号了吗??

网友(2013-03-07):
我也碰到这样的情况

网友(2015-10-19):
充电器坏了吗

网友:
你没测电池的好坏就直接定电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