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下今天修的机器

楼主(2011-06-02):
1 机器:联想SL410K(此机感谢飞翔大哥给的图纸,再次感谢)
  故障:不触发(无待机)
  解决:此机接机器时我不在店里,小弟接的单,等我回来时小弟已经动手了,据小弟回忆,来时无3V,5V,3V对地阻值为2,ISL6237发烫,于是他就给ISL6237拆了,直接上了电(听到这我来火了,给他说了N次了,不要拆了供电IC直接通电)结果是N个MOS管坏,南桥大短,由于自己正在搞一台三修的IBM X31机,于是叫小弟上BGA取南桥,这机器南桥是下面是上了黑胶的那种,不多四周下面有,取桥下来一看,板掉11个点,全是有用的点,没办法,只能找图补点,基地的图纸要阅读权限下不了,(我心飞翔给了我这个图,感谢),用了2个多小时补完,上桥,换完烧了的MOS管和ISL6237,上电测试亮机.
总结(给新手们的):1.不要拆了供电IC直接通电  2.掉点了不要紧,要有耐心,细心,点是可以用线飞好的(还用到了绿油)

2.      机器:IBM X31
          故障:触发跑00
   解决:此机来时,已经在同行那里修过两次了.据同行说,这机是X31通病,待机无1.2M,触发后也没有1.2v,1.05v,他换过1845,c683,D22和北桥.每次换完都好,客户拿回去只用几天必来返修.拆机一看这些东西是都换了.上电1.2M没有出,1845工作条件全正常,以前一般换C683,不行就换1845都会好.听同行说每次换完东西都会好,心想定是那接触不好或者有零件不良,受热就会好,于是用烙铁一个一个加热,当给加完C683后,1.2MB出来了,于是换了一个C683 (220uF)上去,好了,刚装完机,又不亮机了,于是拆了,给C683换了一个330UF的电容,问题全解决.

网友:
楼主技术很牛,X31的机,为什么换了一个大的电容就好了。

网友(点评):
这个问题我也不好说,以前有碰到过换一样大的电容就是不行,加大容量的电容换上去就OK了

网友:
好。。。。。。。。

376057772 -10 严禁灌水、广告,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网友:
X31的通病。换1.25V的滤波电容

网友:
IBM的通病真的很多啊 ,可能都是设计上的问题

网友:
那个电容怎么加焊就好了,这应该是什么问题呢?是电容的容量不够吗

网友:
待机的电容感觉容易坏!

网友:
好样的,学习了,

376057772 -6 严禁灌水、广告,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网友:
这种帖子一定要顶的,谢谢分享

网友:
电解电容太容易坏了

网友:
绝对原创 支持你!希望以后有好的维修案例也能发来分享

网友:
补桥的十几个点的确要有些耐性。

网友:
楼主修机好水平啊 谢谢你的经验分享啊

网友:
我都是220   330随换都得行哈

网友:
楼主真有耐心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