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A1226,板号M75不能充电!!!

楼主(2011-06-02):
    前两天来了一台苹果的A1226机器,开机能听到声音,但是不显,经查上屏的开启信号没有,没有3.3V 5V,信号为显卡发出,量得靠近显卡地方的一个小芯片没有发出来,而加焊了一下显卡后电压出来了,上屏,但是发现不能充电,看了一下小板,在插电的地方有变形的痕迹,现在查了一下充电芯片的几个,26脚 13脚均有电压,6脚为2.3V基准电压EN脚也有电压,量到一个可疑的地方,本来为高电平导通的,经查为低电平,这样Q6950也就没有输出,直接短接一下后,发现能用适配器开机,前提是用电池“激活”一下,拨下电池也可以用,就是不充电,现在请论坛高手支两招???

网友:
  查了一下,U6950为一个逻辑电路,同时为高时输出才为高,现在1脚为6v,2脚为2点几伏,输出为一个低电平,难道这个坏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顶贴谢谢,有灌水嫌疑

网友:
偶就是在学习啦!不过顺便赚点分,,,,,,

网友:
记得“迎难而上”同行修到过,可否讲一下

网友:
有可能是这个芯片坏了

网友:
苹果的到现在还没有修过,惭愧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