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成利浦170C5闪屏

楼主(2011-06-02):
今天接受了三台飞成利浦170C5的显示器,都是插电能显示LOGO接着就闪下黑了 过一会又闪下出现无信号,循环。插了VGA线能显示图像 但还是一样的现象,请问是什么问题,在线等 谢谢高手点拨

网友:
指示灯也闪灭的话查主供电初级反馈电路,保护电路;指示灯不灭查高压和灯管。

网友:
你把问题描述清楚点啊,太抽象了。灯管和高压问题大!

网友:
前级带负载的能力弱,还是打开检修吧!具体的查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