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学修液晶显示器的基础

楼主(2011-06-02):
最近自已动手修了几台液晶。。感觉很简单的。。两台。。开机黑屏,但指示器亮。直接改高压就地。。。一台。不通电脑。换保险 热敏就行了。。 我也没专门去学过只是买了本修液晶显示器的。。。里面全是案例。指出哪坏了。。所以坏了就查下书。。上网找找就这样搞定了。。。

所以推荐大家买本来看看。。现在平宜了十块了。  书名是“  用万用表修液晶显示器”希望对你有帮助。。只要上卓越网其他网打上名字就能找到的。。现在是。29块一本吧。

网友:
楼主在推荐一本好书啊!高压板我一般是维修,不赞成改板!!!

网友:
不太懂修。哪高压包不懂咋测。坏了没件换。我们这边小城市。。像今天找个。2A的长方形的保险。。跟一只。。470K的热敏电阻,找了几家电子店出没。。都想放弃。换通用一体板了。。后面在一个同行哪找到了。。二个。8块钱。。找不到得上淘宝了。。。换高压也就十几块一块。。省事了。成本高郊率快。只是技术进步不快嘛。。客户不急哪时再研究研究咯。。

网友:
我也赞成换。简单的还好,有时一个高压修半个小时都搞不定,时间成本比个通用高压还贵

网友:
现在换板的人越来越多了。

有些明明是灯管问题。也直接改板。

网友:
在客户给的时间允许的条件下最好还是跑下线路  实际的维修 提高下技术

网友:
确实比CRT的好修,但是维修时,还是要细心。注意屏接口

网友:
我也刚买了这本书 的确简单实用

网友:
楼主说的第一台显示器不是黑屏吧 应该是暗屏吧 还有楼主说的只是表面性的问题了 简单维修应该还可以了啊

网友:
下次我也买本看看,谢谢L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