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61不触发的怪毛病,花了N天时间研究了。

楼主(2011-06-02):
机型:T61  TYPE:8890-AW5  14.1正屏  独显
故障: 正常时,用几天都没问题。出问题时,不触发。
       不触发时,有待机0.05,等几秒退回到0.04。触发时有轻微电流0.06。拔电池、重新插电都没有效果
       接电池充电,电流达到2.39A,电池灯一闪一闪。
       单插电池开机,充电+电池灯一闪,就灭了。
检修:
       拆机取主板,不触发时,有以下电压:
       内存槽右侧的3.3v  5v  1.8v, PC卡槽上方的1.5v,U15输出的1.05v(经1.5V降压而来)

       测量PMH7的工作条件:
       1。VCC供电7 31  59  80  98  都有VCC3SW的电压输入
       2。25脚 26脚,都是1.6v。RC振荡有没有起振不知道
       3。24脚PWRSHUTDOWN#  有2.5V的电压, 17脚SHUTDOWN# 有2v。
       4。32脚PWRSWITCH# 有3.3V
       5  18脚MPWRG有3.3v
       6  46脚SWPWRG 有2v
       7  73脚EXTPWR 8脚EXTPWRG没有电压

       按开机键,测量H8芯片的117脚、PMH7的32脚都有有电压跳变,但PMH7没有A_ON1输出。
       感觉就是这个地方出了问题。
       已经更换过:U28(LENOVO打头的,就是传说中的PMH-7) U61(BD4176KVT),故障依旧。
       H8芯片因为怕内部有程序,所以没有换,不知道会不会是它的问题,如果是怎么判断呢?

       测南桥的晶振32.768,好像没有起振,是用数字表的HZ档测的。测台式机主板可以的
       怕南桥虚汗,手压南桥、以及跟开机有关的所有IC,都没有任何效果。

网友:
按照ibm的时序来呀

网友:
按照IBM的上电时序查

网友:
IBM的电路是有点复杂的,就算N天美修出来,从中也能学到不少东西!

网友:
我正在研究此机  还没效果呢   哎

网友:
感觉 你那触发条件都没查完  就去A1 ON信号了   看看S3 S4  是否高电平  LZ修好了告诉我

网友:
这种主板,看了就不想修

网友:
电池不是能开机吗?查下非公共电路

网友:
3.3v5.0v1.8V的待机都出来没有

网友:
你测那个电池切换信号了吗?

网友:
这机器3m滤波电容容易坏,换掉试试

网友:
已经给客户换板,旧板留下了,慢慢研究吧。

网友(2011-07-11):
可能是南桥坏了吧,

网友:
下载一个时序  对着修

网友:
这个故障我也遇上了,南桥重做过了也一样。当把CMOS电池拔了,电池拔了然后接电源,有时候又能正常开机进系统,使用一切正常。。。。

网友:
按时序电压查 。

网友:
IBM的时序有点特别,但是不麻烦,根据时序一步一步来

网友(2011-08-14):
我手中有一块一样的毛病的T60,等结果。。啊。借鉴。。

网友:
我这边今天也接了一台T61,是显卡还不知道能不能弄号啊,主啊400闷啊

网友:
求楼主结果。。借鉴!

网友:
慢慢研究吧 看起来确实不好弄

网友:
这个机器待机电压有没有?触发后后即电压起来没有?查触发瞬间的电压情况

网友:
一个小小的内存供电 都瞧了一下五的电路图 难过

网友:
要下载,先回贴,T6的机器不好搞啊,

网友:
按照时序 慢慢修吧 这个板子 修得多的是进水 要不就是 3 5V 电容

网友:
南桥有时不起振就这现象,楼主想办法确定一下。还有就是时坏时好的时候,系统时间会不会保存不了或不对是比较简单的判断办法之一。

网友:
查下隔离保护电路

网友:
T61这个故障没遇到过呢 关注中...

网友:
刚修好一台没待机电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