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DV2500,从LOGO到进系统,慢?

楼主(2011-06-02):
请教个问题:
HP DV2500,965,8400M独显,显卡加焊过,有时开机从显示LOGO开始,奇慢,进系统要5分钟左右,但不是死机。进系统后看CPU占用比较高,一般70%左右。有时从开机到进系统又正常。在系统下使用不会死机等。用鲁大师测温发现,当CPU占用高时,显示的CPU温度也高,但一开机不应该那高温度。有时温度会突然降下来,CPU占用就1%左右了。补焊过显卡、南桥,光板+屏也一样。是不是有温控芯片有问题?
请大家给个意见。

网友:
现在只能猜测:先换个CPU试试,不行再换个北桥看看,请参考。

网友:
你换个显卡试啦没

网友:
你用的是什么系统,有可能是系统的问题,换个系统试下。

网友:
先换个CPU试试。

网友:
你换个电源试试 我以前也碰到过慢的 就是换的电源

网友:
先向同志们汇报一下,我补焊了EC,开关了N次,似乎好了。明天再试。

网友:
加焊EC?V2000的EC一般不会噢!

网友:
还是不行。CPU也换过了。下面准备把显卡取下来重植。

网友:
应该是CPU,AMD的CPU容易坏,换个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