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改高压 简单实用的方法 网上收的

楼主(2011-06-02):
液晶屏双灯、四灯通用高压板代用接法与接口定义

如上图所示:四灯高压板点双灯液晶屏灯管接法,

高压板输入接口定义为: VCC     VCC    ON/OFF    ADJ    GND    GND

              普通电压值: +12V     +12V     5V         2V       0V      0V

           简单的接法:  +12V        空       5V           空     地      空

上述中:点双灯时可拆掉多出的两个电容,高压板为四个电容输出,也可将同一边的短接
      ON/OFF ---- 为高压板开关控制脚,只要加上5V,高压板即可启动点亮灯管

       ADJ  --- 为高压板的调亮脚,一般液晶显示器可通用调节高压板调亮电压来控制灯管,也可通用驱动板上的菜单键软件调节来达到亮度控制,为了维修或生产简单化,高压板ADJ一般可不接,空  NC
  此高压板通用四灯四口高压板(小口)时:可采用直接剪断灯管线连接头,直接焊到高压板上,
   一般情况下,两支灯管较细的线为接地,可接在一起,另两根接到高压板两头的四个高压输出电容上;也可采用更换连接头,在剪断灯管线连接头请小心,应留长一点线,方便在不更换高压板时,还可恢复原来的灯管线连接头接上。

通用简单接法

红色线=输入<12V>  ,黄色线=开关/亮度调节<5V/3.3V?,黑色线=地线

网友:
很实用,收藏了

新安江 -2 严禁灌水、广告,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网友:
不错,顶一下。

新安江 -2 严禁灌水、广告,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网友:
支持一下,只要用心去做,是很好找的。

新安江 -2 严禁灌水、广告,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网友:
这才叫分享  比那些要分下载的好多 了

网友:
收藏了,谢谢LZ分享。。。是常用的改高压

新安江 -2 严禁灌水、广告,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网友:
很实用,收藏了

网友:
顶一个 支持LZ

z4654688 -2 严禁灌水、广告,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网友:
点双灯时可拆掉多出的两个电容,高压板为四个电容输出,也可将同一边的短接
这个没看明白,拆哪两个电容呢?是指高压电容?

网友:
不错,学习了理论知识

z4654688 -1 严禁灌水、广告,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网友:
楼主说的是通用该法吧 如果是原装的不是这样的啊

网友:
没试过,用空研究下,谢谢LZ

网友:
这个其实好改,2灯管,4灯管都是一样的,只是高压板不一样,2灯管就用2灯管高压,4灯管就用4灯管高压,改法是样的

网友:
这是通用高压板的接发

网友:
  有没有图啊  这样 我又些看不懂  我是初学者  不过我去研究一下  谢谢LZ分享

网友:
虽然没图,有点难理解;但还是谢谢楼主!

网友:
点双灯时可拆掉多出的两个电容是什么意思呢,怎么理解 ???

网友:
还可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