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换CPU的问题

楼主(2011-06-02):
刚搞到一个P4 3.0的CPU,我原来的是P4 1.6的,想换了,主板是945G,不知道支持不支持?还有CMOS怎么设置?我是电脑菜鸟,能不能讲详细点

网友:
直接就能上。。。。。不用设置,要设置的话,就恢复一下BIOS

网友:
又不是什么高级U     直接上就得咯

网友:
外频是800的应该是可以的

网友:
外频都能超到800啦?
散热器一定要注意下。

网友:
没问题的,我的就是945的板子,上的p3.0cpu,正合适

网友:
绝对可以上,注意散热就行,这个CPU发热量大。

网友:
可以用,放心装上,注意别把CPU放反了。。。。

网友:
针脚一样就可以上。。建议换个大功力的风扇

网友:
可以上的

网友:
可以上,就是要换风扇牛X一点的,3.0的散热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