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997MB奇怪故障现象,新高压包有问题吗?

楼主(2011-06-02):
三星997MB黑屏,高压包内阵阵吱吱响,判断高压包坏,换新后光栅闪烁,忽大忽小,大时特亮高压帽还放电打火,小时.变.暗不打火。调整加速电压,高时闪烁快,低时变慢,也不打火了。另外调节此加速钮反向电压高,正向却电低压。请问是不是.新买的高压包有问题?.
黑屏
三星

网友:
这种情况只有再换一个包试试了。

网友:
你是说电视还是电脑啊

网友:
是三星19的纯平显示器

网友:
可能是灯管坏了 电流变大导致高压包负载加重

网友:
xu050209
的帖子
上面人家写的很清楚的 是三星19纯平的 你还在 灯管 灯管

网友:
最好换正品高压包。不要图便宜,便宜无好货。

网友:
你在高压帽涂灭孤灵没有?先解决打火问题 不行只有换高压包。

网友:
这个高压包, 最好找原装的。
不过原装的包, G2电位器也是反向的。

网友:
是原装的高压包,在江苏维修网发的货,问了卖家,说高压包没问题,画面涨缩时高压场管D极电压在85-120V之间变化

网友:
我第一次修这种高压分离的电路,没图纸,高压由TL494控制,不知道是哪路反馈的电阻出了问题,电容都换了,有谁有这个图纸吗,其他论坛也有这种问题,但都没看到结果。

网友:
加速极顺时针调图像变暗,涨缩的速度越快,逆时针调图像亮度变亮,闪烁变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