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DV4 屏幕上面玻璃刮花求助!!!

楼主(2011-06-02):
今天接了一台HP DV4 的机子,屏坏了。要换屏。。报价,客户同意了
郁闷了,在拆屏的时候,那叫一个难拆,打的都是胶。。
屏拆下来后。。。不小心把玻璃上面刮花了一条线,在玻璃板的最下面
请问有什么方法可以把刮花的那条线去掉,,
不知各位有没有搞过!

网友:
哪只能换壳啦

网友:
玻璃和B壳是一体的吧,那就只能换B壳了。

网友:
A壳听说可以修复,不知道这种透明的可以不修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