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炮重做ACER3200显卡和CPU

楼主(2011-06-02):
一台ACER3200机器,客记说之前是用力压键盘甘个位置后能开机使用。现在压后能开机但花屏。拆开机器后用力压CPU后能亮机,但花屏,显卡为ATI9700,有加焊或者重做过的情况。CPU没有动过,但仔细观看CPU锡珠后发现边上有几颗锡珠已经变形了,不圆滑!决定重做CPU和显卡。
本人土炮:一支司登利2310,烂音箱木箱,角铁再加上防火板组成!只是一个下边加热的温区。

花屏的情况:

拆机后主板

因为只是855的芯片组,早斯的机器,温度比较做无铅的板要低一点,100度预热1分钟,上到220度30秒后到330度分别把CPU和GPU取出来,过程中

先除CPU再除显卡,9700上有显存在,所以提起的时候尽量平行提出来!!

两个都除下来了,本人做有铅的板时一般用的是5元钱的焊宝,包括台式机主板和显卡,够经济的。做无铅的时候用120元的KINGBO。这板比较大和位置不对称,所以要用一些东西垫住和压住,保持主的平衡,不易变形!!

再把两个芯片和板上的锡珠拖平

开始植珠了,两个芯片就用两种方式植,先来CPU,把珠植到PCB上!
植珠过程

植完加热固定后图,我是用852D+风枪加热固定的,PCB板上温度高一点不怕。

再来植GPU,这次植在芯片上。这里我大部他的珠在芯片上,除中间地线上十字形的几颗植在PCB上。用风枪加热固定锡珠,有的芯片中间地线上的珠很难到位,这时把中间的植到PCB板上是最好的解决方法!!芯片如果长时间加热还不到位,涂在芯片上的助焊膏会被吹干,干后芯片很快就会起泡。加热时一定要快。GPU植珠后

好,把芯片焊回去了,先上CPU后上显卡!这时用的也是5元的焊宝,因为焊宝比较稀,所以不能用得太多,刚平了锡珠的高度就好。两个芯片控制的温度都是一样,100度预热一分钟后上220度,30秒后再上330度。周边电容电阻锡发亮后轻动四个角,复位,降温20秒后关起器!焊回后

便宜东西用完后就要做多点工夫啦。这些用完就没有用的东西因为比较稀,所以一定要搞他们弄走。用风枪最小的风嘴,温度250度,风力最大把焊宝从芯片里吹出来,再用洗板水洗干净后

好的,现在可以试机了。

哈哈,LOGO不花了,也不用压CPU就可以亮机了。再进系统。

最后试机一切正常啦,合体后收工!!
土炮毕竟是土炮,哈哈,公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成本越低就越难做到BGA返修台的效果。这个土炮现在重做台式机的北桥和775CPU座的成功率还不高。直接加焊还可以。我在这里只是想分享一下自己东西给迅维网的朋友们。这几年来一直都在上看人家的资料,经验,下载东西。这几天有时间就发发图啦。

网友:
啊,还没有做好,突然停机了,现在再来为什么已经上传了呢?

网友:
啊,还没有做好,突然停电了,现在再来为什么已经上传了呢?

网友:
在草稿里不是很会搞

网友:
第一次看见所谓的土炮 大开眼界  修好了 不错

网友:
你这个好辛苦 买一个嘛! 基地不是有个便宜的吗? 但做得不错!

网友:
地道战啊地道战~~~~~~@!#…………&

网友:
天天用着几十万机器的工厂BGA操作人员未必有LZ这个开心!

网友:
这个板子以前修过好多,南桥,显卡,pc卡

网友:
呵呵。确实大开眼界。。。 向楼主学习。。。

网友:
现在收费也不高,维修也要讲效率了啊楼主。

网友:
为什么把球先植到PCB上呢?

网友:
不错的 技术 你的土炮 就一个温区?

网友:
如果用这种方法都能成功率很高的话,这说明哥妹已经掌握了BGA工艺的许多关键方法,已经融汇贯通了。如果改用BGA的话,那你的成功率是会更高了关键是效率更高,更省力了除非你是喜欢土炮BGA的乐趣,呵呵。

网友:
一直听说土炮 原来就是这么回事 呵呵  牛人 厉害 学习了

网友:
哟,弄得巴适哦!

网友:
和我的一样  ,我两把2310,成功率很高,换接口很好用,VGA头,内存槽等等,一把做不了无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