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IBM T42不触发 点不亮维修解决过程

楼主(2011-06-02):
今天接到IBMT42机器。拿到手里一边试机一边询问顾客,未摔未进水。现象为点不亮不跑马。嘿,之前T系列经常碰到,通病!手拿刀刀三下五除二去了那些皮皮挂挂把板子拆下来。通电一看电源显示能跑到0。6。黑红笔一点CPU旁边四跟电竿和几个电容,发现靠近风扇旁边两电竿.两电容都没电压.二话不说把电源一关,把旁边的MAX1845芯片风枪一扫加锡一脱,从旧板板上取来两个电容(刚检测不通电的相同型号的)移植到板子上.通电一览,OK!
嘿休嘿休

网友:
嘿嘿!真是厉害,能不能上个图看看,你说的电竿指的是什么?

网友:
少电压呀, 真经典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留意一下这型号的机器板子  容易找

网友:
不错,这维修的真轻松啊!电竿是哪 2个啊啊》

网友:
没图片   没图纸   。。。

网友:
电杆啊电感呀应该是电感吧

网友:
看来是电感了~~

网友:
强烈建议LZ能上图,也好让我们了解下啊

网友:
不错   学习了    经验慢慢积累啊

网友:
能有图最好!!

网友:
通病高手啊

网友(2012-04-14):
有图片看看就好了   看看是哪个电感  电容

网友:
小手一抖,金币拿走

网友:
诶不会看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