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子造成白屏和花屏

楼主(2011-06-02):
    板子造成白屏的原因都有什么情况。   比如都少什么信号,才会白屏。  还有花屏,都知道是显卡和屏线都会,屏线不说,就说显卡。  显卡造成花屏,都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
有的是显卡虚焊  有的是显卡坏

网友:
范围很大的同一故障不一定是同一现象,同一现象对应的故障点不一样式

网友:
很难说 虚汗 GPU 都有可能花屏

网友:
虚焊吧,大多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