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加速2010年最新方法

楼主(2011-06-02):
 1、加快开关机速度

  XP中关机时,系统会发送消息到运行程序和远程服务器,告诉它们系统要关闭,并等待接到回应后系统才开始关机。加快开机速度,可以先设置自动结束任务,首先找到HKEY_CURRENT_USERControl PanelDesktop,把AutoEndTasks的键值设置为1;然后在该分支下有个“HungAppTimeout”,把它的值改为“4000(或更少),默认为50000;最后再找到HKEY_LOCAL_MACHINESystemCurrentControlSetControl,同样把WaitToKillServiceTimeout设置为“4000”;通过这样设置关机速度明显快了不少。

  2、提高宽带速度

  XP默认保留了20%的带宽,其实这对于我们个人用户来说是没有什么作用的。尤其让它闲着还不如充分地利用起来。

  在“开始→运行”中输入gpedit.msc,打开组策略编辑器。找到“计算机配置→管理模板→网络→QoS数据包调度程序”,选择右边的“限制可保留带宽”,选择“属性”打开限制可保留带宽属性对话框,选择“启用”,并将原来的“20”改为“0”,这样就释放了保留的带宽。

  3、优化网上邻居
  XP网上邻居在使用时系统会搜索自己的共享目录和可作为网络共享的打印机以及计划任务中和网络相关的计划任务,然后才显示出来,这样速度显然会慢的很多。这些功能对我们没多大用的话,可以将其删除。在注册表编辑器中找到HKEY_LOCAL_MACHINEsofewareMicrosoftWindowsCurrent VersionExploreRemoteComputerNameSpace,删除其下的(打印机)和{D6277990-4C6A-11CF8D87-00AA0060F5BF}(计划任务),重新启动电脑,再次访问网上邻居,你会发现快了很多。

  4、加快启动速度
  要加快WindowsXP的启动速度。可以通过修改注册表来达到目的,在注册表编辑器,找到HKEY_LOCAL_MACHINESYSTEMCurrentControlSetControlSessionManagerMemoryManagementPrefetchParameters,在右边找到EnablePrefetcher主键,把它的默认值3改为1,这样滚动条滚动的时间就会减少;

  5、自动关闭停止响应程序

  有些时候,XP会提示你某某程序停止响应,很烦,通过修改注册表我们可以让其自行关闭,在HKEY_CURRENT_USERControl PanelDesktop中将字符健值是AutoEndTasks的数值数据更改为1,重新注销或启动即可。

  6、加快菜单显示速度

  为了加快菜单的显示速度,我们可以按照以下方法进行设置:我们可以在HKEY_CURRENT_USERControl PanelDesktop下找到“MenuShowDelay”主键,把它的值改为“0”就可以达到加快菜单显示速度的效果。

  7、清除内存中不被使用的DLL文件
  在注册表的HK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MicrosoftWindowsCurrentVersion,在Explorer增加一个项AlwaysUnloadDLL,默认值设为1。注:如由默认值设定为0则代表停用此功能。

  8、加快预读能力改善开机速度

  XP预读设定可提高系统速度,加快开机速度。按照下面的方法进行修改可进一步善用CPU的效率: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CurrentControlSetControlSessionManagerMemoryManagement],在PrefetchParameters右边窗口,将EnablePrefetcher的数值数据如下更改,如使用PIII 800MHzCPU以上的建议将数值数据更改为4或5,否则建议保留数值数据为默认值即3。

  9、减少启动时加载项目

  许多应用程序在安装时都会自作主张添加至系统启动组,每次启动系统都会自动运行,这不仅延长了启动时间,而且启动完成后系统资源已经被消耗掉!

  启动“系统配置实用程序”,在“启动”项中列出了系统启动时加载的项目及来源,仔细查看你是否需要它自动加载,否则清除项目前的复选框,加载的项目愈少,启动的速度自然愈快。此项需要重新启动方能生效。

  电脑提速方法:

  一、系统设置优化

  1、关闭花瓶视觉效果。右击我的电脑→属性→高级→性能→设置,先去掉所有的勾,只保留“在窗口和按钮上使用视觉样式”和“在文件夹中使用常见任务”,这样既可以加快XP的速度,又可以保留XP的经典外观,何乐而不为呢。

  2、关闭启动和故障恢复。右击我的电脑→属性→高级→启动和故障恢复→设置,如果你只装了一个操作系统,去掉所有的勾,如果你有多个操作系统,保留第一个勾即可。

  3、关闭错误报告。右击我的电脑→属性→高级→错误报告,选择“禁用错误报告”并去掉“但在发生严重错误时通知我”。

  4、关闭系统还原。右击我的电脑→属性→系统还原,选中“在所以驱动器上关闭系统还原”。系统还原是非常吃系统资源的,对老机来说一定不能要。

  5、关闭自动更新。右击我的电脑→属性→自动更新,去掉“保持我的计算机最新……”这个选项。

  6、关闭远程协助。右击我的电脑→属性→远程,去掉“允许从这台计算机发送远程协助邀请”。

  7、关掉调试器dr.watson。单击开始→运行→输入drwtsn32,把除了“转储全部线程上下文”之外的全都去掉。如果有程序出现错误,硬盘会响很久,而且会占用很多空间。

  8、关闭用户登录时的欢迎屏幕。在控制面版中双击用户帐户→去掉“使用欢迎屏幕”单击应用选项。因为为这种登录方式占系统资源过多。

  9、关闭高级文字服务(可选)。在控制面版中双击区域和语言选项→语言→详细信息→高级,选中“关闭高级文字服务”。然后单击设置→最下面有个“键设置”→双击“在不同的输入语言之间切换”,选择CTRL+SHIFT,默认为左手ALT,这样以后就可以用传统的CTRL+SHIFT切换输入法了。去掉了占内存的高级文字服务。

  10、关闭WinXP对ZIP文件的支持。WinXP的ZIP支持对我而言连鸡肋也不如,因为不管我需不需要,开机系统就打开个zip支持,本来就闲少的系统资源又少了一分,点击开始→运行,敲入:“regsvr32/uzipfldr.dll”双引号中间的,然后回车确认即可,成功的标志是出现个提示窗口,内容大致为:zipfldr.dll中的DllUnrgisterServer成功。

  11、关闭Internet时间同步。双击任务栏右下角的时间,单击“Internet时间”去掉“自动与Internet时间服务器同步”。

  二、系统组策略及其它优化
  1、关闭WinXP的光盘自动运行功能。在开始菜单运行中输入gpedit.msc计算机配置→管理模板→系统,找到“关闭自动拨放”双击后选择“已启用,在下面的关闭自动播放,选择”所以驱动器。

  2、打开WinXP的保留网络带宽。在开始菜单运行中输入gpedit.msc计算机配置→管理模版→网络→qos数据包调度程序",双击"限制可保留带宽",选中"已启用",将"带宽限制%"的值改为0。注:XP版本必须为Professional版的。

  3、禁用不使用的IDE端口(请仔细设置)。右击我的电脑→硬件→设备管理器→IDEATA/ATAPI控制器,双击“主要IDE通道”,(如果你对自己的计算机足够了解)选择“高级设置”可以看到设备0、和设置1。如果你只有一个设备那么请禁用别一个设备,方法是把“自动检测”改为“无”。“次要IDE通道”的设置方法同上。这样可以大大加快的XP的启动速度,最少快一倍,如果你不小心把光驱改成无了,没关系再改回自动检测就可以了

  4、打开硬盘的DMA模式。右击我的电脑→硬件→设备管理器→IDEATA/ATAPI控制器,双击“主要IDE通道”,选择“高级设置”,在传送模式中选择“DMA(若可用)。“次要IDE通道”的设置方法同上。重启计算机即可。

  5、禁用不使用的设备。右击我的电脑→硬件→设备管理器,如:打印机端口、COM、网卡(当然是在你暂时不使用这此设备的前提下进行的),这样也有利于节约系统资源。

  6、转移IE缓存文件夹。这个文件夹建议转移到其它的盘中,如D、E中。可以减少C盘的碎片,从而加快系统速度。我的文档也可以转移到其它盘中,有利于备份和安全。

  三、关闭不使用的系统服务

  注:以下服务是可以安全关闭的,如果你关闭了其它服务造成系统无法启动,和笔者可无关啊!!

  服务在:控制面板→管理工具→服务,如果你想关掉某个服务就双击它,在“启动类型”中选择“已禁用”。

  automaticupdateswindows微软的自动更新服务

  Errorreportingservice错误报告

  helpandsupport帮助和支持中心

  IMAPICD-burningCOMservice刻录的服务,我想就是有记录机,大家都会用Nero的

  Messenger局域网用户,互相发送信息用的

  PrintSpooler将文件存入内存中,再打印。有打印机的朋友可不能关啊,会出错的

  RemoteRegistry远程注册表操作

  RoutingandRemoteAccess在局域网以及广域网环境中为企业提供路由服务

  TaskScheduler就是98中的计划任务,没用的

  WirelessZeroConfiguration你有无线网卡吗?没有就关了吧

  SystemEventNotification系统事件跟踪服务

  windowstime说是上面说到过的时间和日期同步。关掉吧。98和2000没有这个功能,你的表不准过吗?

  四、WinXP的无用文件删除

  注:如果得确是硬盘空间紧张,如果不是建议不要删除。

  1、删除系统备份文件:单击开始→运行→sfc.exe/purgecache

  2、删除XP驱动程序备份:删除drivercache\i386目录下的driver.cab文件。如果有新的硬件加入,必须要用XP安装光盘。

  3、卸载不常用的系统组件:用记事本修改C:\windows\inf\sysoc.inf,用记事本的查找/替换功能,在查找框中输入hide,全部替换为空着。这样,就把所有的hide都去掉了,记得一定要保存。然后去控制面板点“添加删除程序”-“添加删除Windows组件”多出了一些以前没有的东西,你可以删除,游戏等不用的系统组件。

  4、删除帮助文件:删除C:\windows\Help下的所以文件即可。

  5、删除不用的输入法:C:\windows\ime如果你在用微软提供的输入法,就不要删除。如果你的WindowsXP经过的以上优化,一定要重启一下计算机,整理一下C盘,在这里笔者建议重装XP再进行设置,这样更安全,速度更快,效果也更加明显。优化完成之后,你可以去对比一下优化前后的速度,看看我说的错没错,还等什么让你的老机也感受一下XP

网友:
真的假的 管用吗?

网友:
HKEY_CURRENT_USERControl PanelDesktop这些东东在哪里找啊?

网友:
现在从网上下载的新系统都做过优化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regedit   注册表工具

网友(2012-04-27):
绝对是好方法顶

网友:
不错的 特别是第一个 不懂的客户会比较在意开机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