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下载]
如何使用Ghost备份和恢复操作系统

楼主(2011-06-02):
  Windows98的稳定性大家一定都深有感触吧,时不时的非法操作、蓝屏、死机、运行缓慢诸如此类问题,使得我们不得不重新安装98。98的安装过程又是异常痛苦的,需要30-60分钟,再加上驱动程序, Office和其他的各种应用软件,需要两小时左右。因此。一套操作简单功能超强的系统恢复软件就显得格外地重要了。
  Ghost就是一种能如你所愿的功能强大,体积小巧,快速准确的操作系统备份、恢复工具。我从4.0用到6.03。这里我就把平时最常用的功能给你介绍一下。
  启动Ghost,(GHOST虽然可在98中运行,但最好还是在纯DOS中操作)
  Local 本地硬盘间的备份
  LPT 网络硬盘间的备份
  Option 设置(一般不做调整,使用默认值)
  Quit 退出
  选择Loacl,有以下选项
  Disk 硬盘功能选项
  -----Disk To Disk 硬盘对硬盘完全拷贝
  -----Disk To Image 硬盘内容备份成映像文件
  -----Disk From Image 从映像文件复原到硬盘
  Partition 分区功能选项
  -----Partition To Partition 分区对分区完全拷贝
  -----Partition To Image 分区内容备份成映像文件
  -----Partition From Image 从映像文件复原到分区
  check 检查功能选项
  单机备份
  1.选择Loacl→Partition→To Image 将你的C盘克隆出一个GHO映像文件
  2.选择作映像文件的分区所在的驱动器,选ok
  3.选择源文件所在分区,就是System分区,选ok
  4.选择映像文件(GHO文件)的名称及存放位置(不能选c盘),在下面的 File Name 栏中输入名称,我用的是win98.gho,选ok
  5.选择是否压缩,No 不压缩, Fast 低压缩, High 高压缩。 一般选High 高压缩,速度慢点,但可以省50%硬盘空间。回车
  6.现在就看着进度条慢慢的走了。我的c盘有文件870M,高压缩后的win98.gho文件只有410M,制作映像文件时间用了11分钟。
  7.你还可以选择Check→Image校验一下GHO映像文件
  单机恢复
  1.选择Local→Partition→From Image,从映像文件恢复系统
  2.选择映像文件要恢复的源分区,选ok
  3.Ghost 提示是否确定还原,选YES
  4.等进度条走完,这次时间短点,8分钟,
  5.出现 Reset Computer ,回车,重新启动,崭新的98回来了
  至于硬盘对硬盘操作因与上类似。你可以比照着办
  用Ghost备份恢复系统,比重新安装98等一应软件省了95%的时间,而且,桌面、菜单等等个人设置也不用重新调整,是不是很方便。
  如果你再有Ghost Explorer(克隆幽灵管理)还可以用他打开GHO映像文件,就像使用winzip一样,单独提取,还原GHO映像中的某一文件。

网友:
???????win98?现在还有人用98么?

网友:
现在好多人都开始用WIN7了 呀
谁还用这个呀

网友:
还是有很多人用XP的嘛,这个对于XP来说一样适用的!对于新手来说还是有教育意义的!

网友:
用XP,硬件不支持win7

网友:
98系统很强大  一般人很少会装

网友(2013-07-02):
装双系统可以从这里装在非c盘吗有没有装双系统好方法啊

网友:
现在还有谁装98的系统哦,一般都是XP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