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哪些部件可以升级及升级的注意事项

楼主(2011-06-02):
以下逐项说明笔记本电脑各主要部件的可升级情况:
1、 主板。

由于笔记本电脑结构没有固定的标准,厂家机型设计各异,一般一种机型只提供一种主板,所以笔记本主板升级的可能性基本没有。

2、 CPU

一般来讲,笔记本CPU的升级可以通过更换同系列更高主频的CPU来实现,但由于笔记本专用CPU在零售市场上鲜有出售,且价格昂贵,商家一般也不回收更换下的CPU,所以升级成本一般会较高,用户可以根据条件和需要自行选择。

CPU升级时需要注意选用主板可以支持的类型,必要时可能需要首先升级主板BIOS程序。另外,升级CPU后会导致整机的功耗和发热量的增加,也会使电池的放电时间缩短。

3、 内存

最容易实现也是最常见的可升级部件,一般通过更换或添加来实现。

但由于市场上内存品牌众多,且质量良莠不齐,与主板或原配内存的兼容性很难保证,建议需要升级时与联想服务站联系。

关于联想机型对内存的支持,参见知识文档“笔记本内存升级汇总”(知识编号:971)

4、 硬盘

比较常见的可升级部件,笔记本电脑一般只有一个硬盘仓可供使用,硬盘升级一般只能通过更换来实现,升级前需要咨询笔记本厂家该机型能支持的硬盘类型、最大容量,还要考虑由此带来的供电压力。

关于联想机型对硬盘的支持,参见知识文档“笔记本硬盘升级汇总”(知识编号:1050)

5、 光驱

一般可以通过更换更高级别的驱动器(如CD-ROM更换成DVD-ROM或DVD-COMBO,DVD-ROM更换成DVD-COMBO等)来实现功能上的升级。

但由于不同型号光驱的按钮、指示灯、紧急弹出孔等的位置大部分各不相同,需要配合不同的面板,所以即使更换后光驱能够正常使用,如果厂家没能提供与光驱对应的面板,会带来一些外观上的影响。

6、 液晶屏

有些用户想为他的笔记本电脑更换更大尺寸的液晶屏,很遗憾,由于不同的液晶屏对应的外壳、屏线,甚至屏架、背光板等附件大部分都不一样,一般很难实现。如果同时更换那些附件,它们的价格可能会超出液晶屏的价格,得不偿失。

7、 有线(局域)网卡

早期的PⅢ以前的笔记本电脑出厂时可能没有标配网卡,一般通过添加来实现,常见的有PCMCIA网卡、USB网卡等,个别的品牌可能会存在兼容性问题,升级时需注意。

8、 无线局域网卡

容易实现,一般有两种:MiniPCI网卡、USB网卡和PCMCIA网卡,其中升级MiniPCI网卡时需要注意:机器上有无MiniPCI插槽;有MiniPCI插槽但是否被Modem等在占用;机器内是否有天线或预留有天线位置。

9、 GPRS和CDMA网卡

容易实现,一般有两种:PCMCIA网卡和USB网卡,个别的品牌可能会存在兼容性问题(如昭阳V80/E420/A800不支持CDMA上网卡),升级时需注意。

10、显卡

联想笔记本中目前只有昭阳V60/V66显卡(16M)可以更换成32M显卡,昭阳E600A/A500G显卡(32M)可以更换成64M显卡,其它均无法升级。

11、端口类

用户想扩展串、并、USB口,可以通过用已有的端口如USB、PCMCIA等的转接来实现,但兼容性问题较多,升级时需注意。

网友:
都是笔记本的

网友:
我不喜欢给家的笔记本升级除了内存和不是BGA的CPU,其他的风险太大了

网友:
写的 真详细呀

网友:
升级CPU的建议谨慎啊万一升级CPU需要烧BIOS值,菜鸟很容易挂BIOS,高手也有落马的时候,等BIOS挂了你哭吧。。

网友(2013-05-17):
除了内存外,笔记本谈升级都没多大意思的

网友(2014-02-21):
哦哦哦哦哦哦